maychang老爷子! 帮帮我 (有关变压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0-10-15):
现在我想要两种规格的变压器(总共5、6个)
12V升压到120V  12V升压到300V  (推挽用的)
频率都是40KHZ  功率25W左右
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即使有定量也是1000以上的,太少了人家都不卖
好不容易在淘宝上有一个卖家,答应可以定制,需要我提供参数
可是我对变压器都不怎么了解
maychang老爷子,能否提供一些参数,谢谢了!

网友A:
建议你把这变压器设计的活外包。

楼主:
俺还是学生! 就是想动手做一些电路来锻炼一下自己
外包?! 那得多少钱啊

网友B:
去老T的大礼包找《电子变压器手则》

网友C:
两种规格,总共五六个,还是自己绕吧。
定绕必须提供变压器参数,如果“可是我对变压器都不怎么了解”,那么了解之后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提高,如果自己绕出来这五六个变压器并且装到开关电源后工作正常,那才是“锻炼一下自己”。
PowerAnts推荐的书,不必全看,只需要看你要用到的那一部分。另外,可以看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楼主:
书是肯定要看的,这个电路目前就是缺少变压器(还不确定电路是否能工作)
我想先让它工作起来,证明整个电路无误后,再专攻变压器绕制问题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D:
想学东西,书是肯定要看的了,自己动手更是关键。

网友E:
我做电源也没有谁教过的,开始就是先自己看书,然后计算,然后动手搭电路,自己去电子市场买材料回来自己用锉刀磨磁芯绕线圈,这样折腾几回就差不多了

网友F:
热心人还真是多的呢~~

网友C:
13楼:
用锉刀磨磁芯?锉得动吗?而且锉刀这样用,岂不两下就坏了?

网友E:
呵呵,条件所限,没办法
磨是没问题的,砂纸都行

网友G:
自己绕就行了,原料很容易找,到维修铺或者你们工厂的电工间找人要10来个坏电子镇流器
把里面变压器拆开,里面的EE磁芯一般是一半平的,另一半中间的有气隙,找5,6对平的用来做推挽就可以啦

推挽的绕法上网找找资料,初级绕6圈左右就OK了
电子镇流器那种小磁芯上个40W没问题,昨天刚用这小玩意儿做完实验,带40W白炽灯长期工作不发热,后来上了80W,一会就热的tang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