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板上电的问题

楼主(2010-10-15):
一般的PCB板都是在电源的输入端有容量大的电容,比如钽电容或者电解电容,再加上小的陶瓷电容。如果外加的是稳压电源,不管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在上电的瞬间,PCB板的电容相当于短路,瞬间又很大的电流流过电容,这是不是容易造成电容的寿命减少甚至造成电容的损坏。这个问题工程上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一般情况,电源应该能够承受这样的瞬间大电流。至于电路板上的电容,不必担心,电路板又不会每秒上电几十次,只要两次上电的时间间隔够长(几秒以上),就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