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几何数学高手来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15):
真难,不会

网友B:
先用不等式推导出当对角线垂直时,对角线最短
设等腰梯形ABCD(顺时针标点),AB为上底,CD为下底,AC⊥BD于点O。
延长DC至E,使CE=AB,连接BE
∵S等腰梯形ABCD=(AB+CD)*h/2
又∵CE=AB
∴S△BED=(AB+CD)*h/2=S等腰梯形ABCD
∵等腰梯形对角线垂直且相等
∴BE=BD,DBE=90度
∵S等腰梯形ABCD=450
∴BD=根号下(450*2)=30
即最短对角线为30cm

网友C:
很简单的。

网友D:
说说我的思路
a上底 b下底 h高 x对角线
((a+b)/2)*h=450
x*x=((a+b)/2)*((a+b)/2)+h*h   (不知道平方怎么表示。。。。。。。)
x*x最小的时候好像是(a+b)/2=h

网友C:
(1/2) *(x + (x+2y)) * z = 450

(x+y)*z = 450

L = sqrt((x+y)*(x+y) + z*z) 最小,

用韦达定理,当且仅当 x+y = z = sqrt(450) 的时候,L 最小。

所以 L = sqrt(2*z*z) = sqrt(2*450) = 30 cm

网友E:
正方型是等腰梯形的特例,其对角线最短。
面积等于450平方厘米的正方型,其对角线为30平方厘米长。

网友E:
(1/2) *(x + (x+2y)) * z = 450

(x+y)*z = 450

L = sqrt((x+y)*(x+y) + z*z) 最小,

用韦达定理,当且仅当 x+y = z = sqrt(450) 的时候,L 最小。

所以 L = sqrt(2*z*z) = sqrt(2*450) = 30 cm ...
引用 网友C:

LS的推理大方向正确,只是笔误实在太多。 :dizzy:

网友F:
貌似不用那么复杂吧,我记得梯形面积公式有个用对角线表示的吧。然后有用个不等试就能推导出来吧。

网友F:
不好意思 记错了 貌似是菱形的 还是要用楼上的方法推

网友G:
几何问题和单片机有关吗?

网友C:
LS的推理大方向正确,只是笔误实在太多。 :dizzy:
引用 网友E:

一个笔误都没有呀。。

梯形上面长度x, 下面长度是 y+x+y (因为是等腰梯形,下底两边延长一样,设为y)
高度是z

所以上面第一个: (1/2)(x+x+2y)z = 450
就是 (x+y)z = 450

从上底右边角向下画直线,形成的大三角形的高是Z,底边是 X+Y
所以梯形对角是 L = sqrt((x+y)(x+y) + z*z);

用韦达定理 x+y=z = sqrt(450);
所以L = sqrt(2*z*z) = sqrt(2*450) = 30

哪里有笔误啊,。。。还大致正确,估计你没看懂。肯定正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