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补偿

楼主(2010-10-15):
我看到很多的电路都会做相位补偿电路,补偿零点的话是下拉一个电阻和电容串联,我想知道r和c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还有为什么要这样确定?

网友A:
R和C的值,是由整个反馈回路的幅频和相频特性决定的,所以需要知道整个回路的特性。

网友B:
找些开关电源的书,里面一般都有反馈稳定的章节。
不过要有点高等数学和控制论的基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