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USB鼠标的驱动

楼主(2010-10-15):
小弟是虾米。近日想要改装一个鼠标,加入一个其他功能。但不知这一块儿该怎么做?

楼主:
有没有什么捷径,譬如什么芯片之类的,可以直接实现USB协议。

网友A:
Cypress   cy7c63723,   Cypress   提供現成的方案和原代碼

网友B:
改装,你要看一下你的现有鼠标使用的芯片型号。

网友C:
如果是可以MTP的话,就可以重新写代码,重新烧录即可

网友D:
对,厂商都免费提供demo代码。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E:
这个应该不难吧,有了demo码,用那个中断传输模式就行吧。

网友F:
我也想自己弄个鼠标。
想做个蓝牙的无线鼠标。
实际上是我的430单片机上有蓝牙模块,另外,我还有蓝牙适配器,现在想把蓝牙适配器当鼠标接收器,把单片机当做时鼠标。
在网上搜了下,和没有搞明白,希望知道的前辈指导一下,我应该看那些资料,了解哪些内容。
我自己感觉应该主要是USB协议之类的东西吧。
希望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