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GPIO的引用

楼主(2010-10-15):
STM8S103的GPIO要这样引用头文件应如何写
DIO=PC3;
CLK=PC4;
STB=PC5;

网友A:
//端口输入输出寄存器宏定义文件
//PAODR_ODR0表示PA端口输出寄存器对应0位
//PAIDR_IDR0表示PA端口输入寄存器对应0位
typedef union{
        unsigned char byte;
        struct{
                unsigned char BIT0      :1;
                unsigned char BIT1      :1;
                unsigned char BIT2      :1;
                unsigned char BIT3      :1;
                unsigned char BIT4      :1;
                unsigned char BIT5      :1;
                unsigned char BIT6      :1;
                unsigned char BIT7      :1;
        }BITS;
}Px_ODR_STR;
typedef union{
        unsigned char byte;
        struct{
                unsigned char BIT0      :1;
                unsigned char BIT1      :1;
                unsigned char BIT2      :1;
                unsigned char BIT3      :1;
                unsigned char BIT4      :1;
                unsigned char BIT5      :1;
                unsigned char BIT6      :1;
                unsigned char BIT7      :1;
        }BITS;
}Px_IDR_STR;

//PORTA
extern volatile Px_ODR_STR _PA_ODR  @0x5000;
#define PAODR_ODR0       _PA_ODR.BITS.BIT0
#define PAODR_ODR1       _PA_ODR.BITS.BIT1
#define PAODR_ODR2       _PA_ODR.BITS.BIT2
#define PAODR_ODR3       _PA_ODR.BITS.BIT3
#define PAODR_ODR4       _PA_ODR.BITS.BIT4
#define PAODR_ODR5       _PA_ODR.BITS.BIT5
#define PAODR_ODR6       _PA_ODR.BITS.BIT6
#define PAODR_ODR7       _PA_ODR.BITS.BIT7

extern volatile Px_IDR_STR _PA_IDR  @0x5001;
#define PAIDR_IDR0       _PA_IDR.BITS.BIT0
#define PAIDR_IDR1       _PA_IDR.BITS.BIT1
#define PAIDR_IDR2       _PA_IDR.BITS.BIT2
#define PAIDR_IDR3       _PA_IDR.BITS.BIT3
#define PAIDR_IDR4       _PA_IDR.BITS.BIT4
#define PAIDR_IDR5       _PA_IDR.BITS.BIT5
#define PAIDR_IDR6       _PA_IDR.BITS.BIT6
#define PAIDR_IDR7       _PA_IDR.BITS.BI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