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个0—5V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0-10-15):
求助:如何能将5V稳压源变成0—5V的可调电压源,要求有粗调挡,每挡1V变化,还有一微调挡,每挡约0.01V

网友A:
先DCDC,然后LDO。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下,你的回答太专业啦

网友B:
围观
坐等答案

网友C:
想用D-D转极性,然后用LDO来可调输出。

网友D:
支持一下,等高人指点~~

网友E:
楼主的要求相当高。微调每档10mV,那么一般情况下绝对误差应该在5mV以下,对5V满度输出就是千分之一。
用5V电源来改造不现实,最好是重新设计重新制作,因楼主要求从零开始可调,那么需要一个稳定的负电压源,而原5V电源不能提供负电压。
原则是用开关或模拟开关分档改变基准电压,如果是使用按键作为人机界面,那么最好使用单片机,再由单片机控制模拟开关来改变基准电压。

网友F:
先DC-DC,然后电阻分压,后接电压跟随器是否可行,等高手回答。

网友G: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生高精度贴片电电阻:

尺寸: 0201、0402、0603、0805、1206、2010及2512.

电阻值范围:1ohm-3Mohm,

精度: ± 0.01%,0.05%,0.1%,0.25%,0.5%,1%,

温度系数 (TCR): 5、10、15、25及50 ppm /℃.

主要应用于医疗仪器,量测设备,汽车相关控制板,计算机周边控制板,电源转换器, LCD 控制板,手机,及手提电脑等等.
联系电话:13713595046 QQ:1561196152  杨生

楼主:
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H:
现升压再降压,,在加稳压

网友I:
有需要开关电源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75408947,TEL:13522938804,MSN:hongyijianke@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