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假IC,LM358

楼主(2010-10-15):
在赛格买的,然后焊到板子上去,发现工作不正常,仔细检查,发现问题出在LM358身上
于是将输入R10断开,发现第5脚上竟然还有3V的电压
7脚上输出12V,即VCC
而通过R4与第7脚相连的6脚,竟然是12V
于是换一个芯片
发现情况一样
于是我拿一块洞洞板,只焊上这个芯片的电源和地这两个脚,通12V的电
然后检查第5脚,发现竟然有1.04V的电压
现在严重怀疑是买到的假料

楼主:
我这个电路是想检查,是否有VCC输入。
MCU是另外的电源的。
同时问一下大侠们,这个电路有什么地方需要改正。
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测试方法需要改正。
运放输入引脚不能悬空。

网友B:
山寨LM358确实不少,我也曾经用过,特性比较差,但还能工作。如果系统是低压的(5.5V以下),楼主看看SGM358,比LM358稍微贵点,但特性要好很多,需要样片了可以站内短消息我或者加我QQ(5174861),规格书给您参考:

网友C:
工作不正常是怎么个不正常法?
你的测试方法不能说明问题,运放的输入口本来就有偏置电流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我刚刚又测量了一下
在5脚上接入10K的下拉电阻
然后测量5脚电压,有20mV左右
6脚和7脚直接短路,测量发现有20mV
然后将10K的电阻拉到12V电源上去,发现输出是11V
但是为什么悬空时测量5脚会有1V左右的电压呢?
1V也太大了点吧

楼主:
再问一下大侠们,将负输入直接接到输出,与将负输入,通过一个电阻接到输出,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
那种更好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电阻放负反馈里面.

网友E:
如果光是检测VCC是否正常,没有必要加二级运放,分压后加滤波电容直接到ADC就可以了。
电路越简单,越可靠,还省钱。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大侠指点
我加运放是因为自己想当然的想隔离一下的
358是双路的,所以就直接都接进去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大侠的指点
放到负反馈里面的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相比较不加这个电阻,它有什么好处呢?
还有,这个电阻加多大为合适呢?1K,2K,还是多少?
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F:
加入(电压)负反馈,可以使输出电压更加稳定,运放电路工作更加可靠.
不接反馈,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差,容易导致输出电压不稳.
运放的输入电阻一般要做到正、负输入端电阻平衡。

网友G:
感谢楼上几位,我刚刚又测量了一下
在5脚上接入10K的下拉电阻
然后测量5脚电压,有20mV左右
6脚和7脚直接短路,测量发现有20mV
然后将10K的电阻拉到12V电源上去,发现输出是11V
但是为什么悬空时测量5脚会有1V左右的 ...
引用 楼主:

看看内部电路 就知道了

网友H:
假贷害人啊,

网友I:
看样子不像是假货:lol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大家帮忙来解释解释啊~~~~~ 输出老是不变法~

网友K:
不是人家的货假,是你的水平假吧!

网友L:
回复 楼主:

弄清楚运放隔离的本质是什么之后,你就不会想当然这么个接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确实不能这样判断,多谢大侠指点

17# lyjian
大侠教训的是,我一定会吸取教训的

18# diweo

恩,对运放的原理,我还是掌握的不够,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
大侠有时间能指点一下嘛?
是不是我这里直接电阻分压,然后给MCU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了内部结构,现在明白了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M:
双运放这种东西假货太多,越贵的假的越多。
用酒精擦擦芯片表面,看看会不会发白,白了一定是打磨过的。不白都不一定是真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B:
能寄几片样片不?我用LM358老出问题

网友O:
买到假货最烦人了,耽误时间,影响心情,浪费感情!

网友P:
今后如遇到问题,首先检查自己的知识水平再去怀疑器件

网友B:
xinshouxuexi
圣邦的样品支援服务是很到位的,当然可以提供样品支持,我已经发站短信息给您,与我联系即可。

网友Q:
8月份我也试过用358搭个放大电路(把123悬空了),老是出问题,放大倍数与计算值好大出入,换了16个358:'(,一直以为运放是坏的。郁闷了好几天!某天记起老师说过说“逻辑门”引脚别悬空什么的,然后就把输入接个地,输出接高电平,这样芯片终于是好的了!不过我没有LZ这么勤恳,我试过之后,就没想为什么会这样了,看来还得多努力思考下:)

网友R:
即便不是假货,假货的存在给我们的学习也造成了不小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