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 发送中断

楼主(2010-10-15):
串口3的发送中断配置好后,为什么立即发送失败,但等候大约1s时间后,发送却能够正常?
串口的配置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上述的那个问题?

网友A:
“立即发送失败”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如何判断的?

“等候大约1s时间后,发送正常”,那么等候0.1s后有什么结果?等候0.5s后又有什么结果?最少需要等候多长时间才发送正常?

网友B:
串口3初始化:
void Init_Uart3(void)
{
        u32 tmpreg = 0x00;
        u32 integerdivider = 0x00;
        u32 fractionaldivider = 0x00;

        RCC->APB2ENR|=RCC_APB2ENR_IOPBEN;

        GPIOB->CRH&=0xFFFF00FF;GPIOB->CRH|=0x00004B00;//PA_10复用功能推挽输出,最大50MHZ;PA_11浮空输入

        RCC->APB1ENR|=0x00040000;//使能APB1总线上的UART3时钟

        /* Determine the integer part */
        integerdivider=((0x19*PCLK1)/(0x04*(BaudRate_UART3)));
        tmpreg=(integerdivider/0x64)<<0x04;

        /* Determine the fractional part */
        fractionaldivider=integerdivider-(0x64*(tmpreg>>0x04));
        tmpreg|=((((fractionaldivider*0x10)+0x32)/0x64))&((u8)0x0F);

         /* Write to USART BRR */
        USART3->BRR=(u16)tmpreg;

        USART3->CR1|=0x0000000C;//接收,发送使能
        USART3->CR1|=0x00000020;//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NVIC->ISER[1]|=(1<<(USART3_IRQChannel&0x1F));
        USART3->CR1|=0x00002000;//UART1使能
}

网友B:
串口3用DMA(DMA1 CH2)发送:
/*******************************************************************************
*函数名        :        Init_DMA1_Ch2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功能        :        初始化Init_DMA1_Ch4                                                                                                   *
*******************************************************************************/
void Init_DMA1_Ch2(void)
{
        RCC->AHBENR|=0x00000001;//AHB外设的DMA1时钟使能

        DMA1_Channel2->CCR|=(1<<12);

        DMA1_Channel2->CCR|=((1<<1)|(1<<3)|(1<<4)|(1<<7)|(1<<8));

        NVIC->ISER[0]|=(vu32)(1<<12);//NVIC设置允许DMA1_Ch2中断

}
/*******************************************************************************
*函数名        :        DMAChannel2_IRQHandler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功能        :        DMA1通道4全局中断服务程序                                                                                   *
*******************************************************************************/
void DMAChannel2_IRQHandler(void)
{

        if((DMA1->ISR&0x00000080)==0x00000080){DMA1->IFCR|=0x00000080;}

        if((DMA1->ISR&0x00000020)==0x00000020)
        {
                DMA1->IFCR|=0x00000020;
                USART3->CR3&=0xFFFFFF7F;//DMA发送禁止
                Uart3_Sen_En=0;
        }

        DMA1->IFCR|=0x00000010;//清全局中断标识
}

网友B:
串口3发送函数(定长):
void Uart3_Sen_Via_Str_Length(const vu8 Sen_Data[],vu16 Data_Len)
{
        while(Uart3_Sen_En);

        p1=Uart3_Sen_Buf;p2=Sen_Data;

        if(Data_Len>=1)
        {
                for(i=0;i<Uart3_Sen_Max_Len;i++)
                {
                        *p1=*p2;if(i==(Data_Len-1)){i=Uart3_Sen_Max_Len;}else{p1++;p2++;}
                }
                Uart3_Sen_En=1;

                DMA1_Channel2->CCR&=0xFFFFFFFE;

                DMA1_Channel2->CPAR=(vu32)&USART3->DR;//外设地址寄存器
                DMA1_Channel2->CMAR=(vu32)Uart3_Sen_Buf;//设置地址
                DMA1_Channel2->CNDTR=Data_Len;//发送的个数

                USART3->CR3|=0x00000080;//DMA使能发送

                DMA1_Channel2->CCR|=0x00000001;
        }
}

网友B:
另外说说STM32F101,3串口发送中断,有时候TC(发送完成)中断根本就不会产生(偷懒),判断串口发送中断标识最好用“发送寄存器空中断”而非“TC中断”。

楼主:
..初始化配置: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串口发送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中断: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yy = 0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RXNE);
    yy = USART3->DR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XE) == 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TXE);
    //USART1_IRQ_Fun();
}
}

然后程序直接进入到发送中断,出不来

网友C:
查查标志位,看是不是用错了

网友B:
发送完最后一个数据后应该禁止“发送寄存器空中断”吧,当写第一个数据到发送寄存器后再打开中断,

楼主:
9楼的方法可行,试过的。与pic18F的发送使能类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