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识别

楼主(2010-10-15):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电池,电池上面写了这样一行字:
                           jjj  16340  600mAh  3.7V

电池如图:

网友A:
可能是专用充电电池吧,

www.dziuu.com

网友B:
镍镉电池组

网友C:
单节标称3.7V的是锂电池,3节镍镉/镍氢电池组的电压是3.6V。

网友D:
用普通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充电了,3.7V的都是锂电池,要看这三个电池是串联还并联?并联的话就可以用普通充电器就可以以了.

网友E:
是锂电池 3.7v每节 貌似串联  16340 代表电池型号 直径 16 长度34 0代表截面为圆形   充电限制电压4.20V 这个大小和常见的123A一次性锂电池是一样的 可以通用

网友F:
呵呵,LS正解。

老x的一个手电就是这个电池。

网友G:
学习了,知道了18650怎么回事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G:
18650是出货量最大的锂电  笔记本电池基本都是这个 能量密度很大

网友H:
18650是常用的

网友I:
看块头应该是14400的锂电,18650的比这个长.

网友E:
看块头应该是14400的锂电,18650的比这个长.
引用 网友I:

楼主写了16340 忽略了不是

网友J:
不是18650,估计是锂电,凭图片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K:
锂电池组
单节没有那么大的容量
所以做成了组
应该是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