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 恒流充电

楼主(2010-10-15):
做了一个Ni-MH镍氢电池的恒流充电器,那么用这个Ni-MH镍氢充电器给锂电池充电,会给锂电池带来什么危害吗?锂电池电压为3.7v,600mA
Ni-MH镍氢电池恒流充电器的充电电压为十五伏,充电电流为100mA,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A:
得到满意的答案后,别忘记给分,这是种认可和鼓励

网友B:
没看你的电路,只看了文字:
成品锂电池(不是电芯)都是有保护板,防止锂电池过充,过放,保护IC恒流充电完,就恒压了,保护板上耐压能到20V,你这可15V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也有部分保护板的耐压只有10V,你这15V就有问题了。
其实即使是保护板可以耐到20V,也最好不要用15去恒压充,插拔充电器的时候瞬间电压肯定超过20V。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电池有损害。
以上针对的是单节锂电池。

楼主:
“以上针对的是单节锂电池”我是将三节3.7V,600mA锂电池串联起来,一起充电,这样的话用十五伏充电,会损坏电池吗

网友C:
简单的串联,能保证每节锂电池同一时间充满电???

网友D:
两种电池特性不一样。

楼主:
那么如果我用Ni-MH镍氢电池充电器给三节串联的3.7V 600mA锂电池充电,充电电压为十五伏,充电电流为一百毫安,这样对电池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B:
想问下楼主:A2那个358的两个输入是不是接反了呀?
像5楼说的那样简单的串联是不能保证:每个电池都充满电的
肯定有一充满了,另外两个就不能再重了,这肯定影响电池寿命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不论是镍氢电池还是锂电池 在串联充电时,其中都有充不满的电池,还是就锂电池在串联充电时,其中有充不满的电池,在串联充电时是不是都影响电池受命,还是就锂电池是这样

网友E:
重点:
1.锂电池的电压是4.25V
2.保护板的作用只是用于防止外面不正常输入电压及输出电流超保护最大设定值时.才发挥保护板的作用.
而不是用来任意充电器输入电压过高时保护的.
3.锂电池标准的充电电压是4.25V.若是超过此值了.常期充电.会对电池容易充鼓.不信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F:
镍氢1A
QQ:40157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