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2无法连接STM32目标板

楼主(2010-10-15):
ULINK2无法连接STM32F103C8T6的目标板,显示的是 JTAG Commnication Failure 测量了 RESET,nJRST,TDO,TDI,TMS 信号是3.3的高电平 TCK RTCK电平时低电平。 VDD VDDA  VSS VSSA 都接到了 相应的电源和地上。 BOOT0  BOOT1都接过1K电阻接地。
不清楚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 还有那些地方设计的不对?

楼主:
补充一下:板子尚未跑过程序.

楼主:
本贴结贴,错误原因找到:我一同事在布线的时候出现错误关键的信号线未连接 ,直接导致我一个星期在检查原理图的问题,而不得要领。有点感悟就是,做事得认真。

网友A:
顶这句话:做事得认真!

网友B:
的确,做任何事都得认真,不认真有时会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