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程序能调用,延时无效

楼主(2010-10-15):
看看各位对这个程序有解没,问题是,不能控制延时时间。

功能:实现数码管位上的延时和单向重复流水,且以数字标示是第几位;而中断程序实现循环流水。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uan=P3^5;
sbit wei=P3^6;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8]={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a,b,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b);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while(1)
{
      for(a=0;a<8;a++)
   {
      duan=1;
      P0=table1[a];
      duan=0;
      duan=0xff;
      wei=1;
      P1=table2[a];
      delay(200);
      P1=0XFF;
      delay(200);
      wei=0;
   }
}
}
void inte(void) interrupt 0 using 3
{
   P3=0xfe;
    while(1)
    {
     delay(100);
      P3=_crol_(P3,1);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b)
{
for(c=110;c>0;c--)
     for(;b>0;b--);
}
改变b的变量,对延时程序无影响。不是延时程序不能调用的问题,而是无法控制延时时间的问题。

网友A:
改为: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b)
{
for(;b>0;b--)
     for(c=110;c>0;c--);
}

刚刚自己写错了。。。

网友B:
呵呵,楼主确实该检讨,这样学单片机可学不好哈。

网友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b)
{
for(c=110;c>0;c--)
     for(;b>0;b--);
}

似乎无错,倒是2楼弄巧成拙改错了。

网友A:
4# fzu_csc 真没错吗?B只有第一次循环是被负值。

网友A:
哎,我也改错了

网友D: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b)
{
    uint c;
     for(;b>0;b--)
          for(c=110;c>0;c--);

}

网友D:
前面定义了C,uint c;
可以不用。
这样对吗?

网友C:
unsigned char a,b,c;

b去掉应该就可以。

当然,程序还有其它可优化的地方,暂不说了。

网友E:
还是先弄懂什么事全局变量,什么是局部变量再说吧。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b)
{
for(c=110;c>0;c--)
     for(;b>0;b--);
}

因为C是全局变量,而且其余地方没有发现修改C值,
所以第一次后,C恒为 0 ,你说丫还能延时。

PS,中断函数中玩 delay(); 楼主开创了中断服务例程的先例,必将掀起新一轮的中断技术革命。

网友F:
还是先弄懂什么事全局变量,什么是局部变量再说吧。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b)
{
for(c=110;c>0;c--)
     for(;b>0;b--);
}

因为C是全局变量,而且其余地方没有发现修改C值,
所以第一次后,C恒为 0 ,你说丫 ...
引用 网友E:

开始还真没注意LZ的延时是在中断里!

真是大开眼界啊!

网友G:
2楼这样改,应该能解决LZ的问题了,中断里玩延时的确很危险。

还是先弄懂什么事全局变量,什么是局部变量再说吧。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b)
{
for(c=110;c>0;c--)
     for(;b>0;b--);
}

因为C是全局变量,而且其余地方没有发现修改C值,
所以第一次后,C恒为 0 ,你说丫 ...
引用 网友E:

还有,
“因为C是全局变量,而且其余地方没有发现修改C值,
所以第一次后,C恒为 0 ,你说丫 ...”
这句 好像错了吧,C是全局变量没错,“c=110”就修改了C的值了,不是恒为0。

网友H:
2楼这样改,应该能解决LZ的问题了,中断里玩延时的确很危险。

还有,
“因为C是全局变量,而且其余地方没有发现修改C值,
所以第一次后,C恒为 0 ,你说丫 ...”
这句 好像错了吧,C是全局变量没错,“c=110”就 ...
引用 网友G:

我想请问下,为什么2楼那样改就可以了呢?不是一样的吗?然后中断里面用延时会有什么问题呢?不好意思我刚学。。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顺序 不一样的。

b 只在进入函数的时候 赋值 一次。

中断 里 玩 延时:
如果 刚好 在延时的 时候 中断的话…………

网友C:
一、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最好采用局部变量,可以释放内存空间
局部变量记得赋初值,不然它的初值是不确定的。
二、中断内延迟:影响中断响应时间,比如定时5ms,中断服务1小时,结果第二次定时中断要1小时又5ms之后。
另外说下,中断内延时产生中断是不可能的,除非产生的是更高优先级中断。
三、前后台调用同一函数:注意函数的可重入
比如加关键字reentrant。当然这里如果硬要中断里也调用delay函数,可另写一个同样的delay函数,采用using,用中断服务一样的寄存器组。

网友C:
楼主的问题确实是 b只赋值 一次的问题,其后再次循环的初值都是255了,按语义需重新赋值。

常规写法是2楼再次修订后的写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第一次延时后c为0,然而,当第二次调用时,c又被从新赋值为110。所以,c虽定义为全局变量,也无关乎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谁说的,每次调用都会被重新赋值。

楼主:
撤中断延时,可行。

网友H:
回复 网友A:
谁说的,每次调用都会被重新赋值。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在一次调用中,c减了一次之后的for(···b···)循环,b没有给初值吧。。。

网友I:
楼主你的延时程序并不是不起作用,而是起不到你预想的作用,如果你修改的B值范围不是很大,那你根本就感觉不出来,要用仪器才行。
你的第一句给C赋值是没有关系的C是可以循环110次的,
但是b那个循环就有问题了,看看你的程序
for(;b>0;b--)
第一次循环结束后,b=0,而第二次循环开始你并没有再给他赋值,所以这个循环直接判断下就结束了,所以没有起到多大的延时作用。
修改方法可以可以在循环中给B初值,或者和第一个循环的位置换一下。

楼主:
是这问题,第二次内循环的b=0,内循环不能循环。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H:
但是我觉得在中断里延时没太大问题吧?如果延时的时候触发中断,优先级一样,难到中断会有效?我们做摇摇棒的时候不是一个中断里面有时要好几个延时?

网友J:
1、不要在中断里调用延时函数。
2、在中断内和中断外调用同一个函数,请注意重入问题。
3、尽量避免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同名。
4、延时函数内部显然不对,自己跟踪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我还是对不要在中断里调用延时函数不理解。。。

网友J:
LS 因为那样破坏了系统的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