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有个疑问?

楼主(2010-10-15):
各位大侠:小弟我是一个菜鸟,问一个简单的问题:100°高温会将一般的MOS管烧毁吗?MOS管流过的最大电流有100A,MOS管不发热,但是与之相连的一个大功率电阻有很高的温度,这样的传导热会把MOS管弄坏吗?我怎么就觉得不可能啊,电阻上的温度大约才100°。

网友A:
不会,100度一下肯定不会。

网友B:
没那么大的热辐射能力.

网友C:
MOS管倒是没问题。只是你的电阻温度太高,频繁的冷热变化,很容易使焊点发生裂纹。

网友D:
可以看数据手册啊,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工作温度范围。一般来说100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另外你说“MOS管流过的最大电流有100A,MOS管不发热”,请问你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