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51的实际通道切换速度能到2M吗

楼主(2010-10-15):
正负5V供电,信号幅度约100mV。

楼主:
写错了,应该为cd4051

网友A:
应该不会有2M那么快

网友B:
确实做不到。

网友C(2013-12-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5V,2MHZ的脉冲信号,经过4051后,波形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测试看下就知道了。
好像4051的带宽在90MHz左右,对付2MHz信号理论上应该是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