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再请教:买不买单片机学习板呢买哪种好

楼主(2010-10-15):
我是刚学51的,看网上有好多卖板的,我没买过。想请问下买哪种好?买的时候注意什么啊

网友A:
自己做就好

网友B:
自己买块万能板回来自己焊.

动手能力不够..那就买呗.

网友C:
想请问下买哪种好?买的时候注意什么啊

买那种功能多的实用的,但不要买最贵的

楼主:
什么价位比较正常呢

网友C:
不超过310的就已经够用了...

网友D:
自己买板回来自己焊!

楼主:
那岂不是还要另外买元件啊

网友E:
去跑跑电子市场也是好的

网友F:
不知道,天狼星公司做实验板不,上网搜搜,不过网上他们的视频讲得很好。

网友G:
当然功能多的好,你可以做很多实验。端口开放的,最好usb线烧写程序。那样笔记本台式都可用。能带个调试器更好。呵呵。当然价格可能要高点。不过仅仅为了入门,简单的就够了。等入门了,就要学习模电,那样以后自己要做什么东西就可以自己根据实际设计你的系统自己焊接。祝你成功。

网友H:
新手学习的话最好自己焊个,因为好多功能不需要专门的外围电路,万能板就够了

网友I:
自己去做一个,对软硬件都是很大的提高

网友J:
如果有需要就买一块!

网友J:
最好当然是自己做一块啦!!51黑有提供实验板的图和软件!!
你可以去百度找找!!!

网友K:
根本不用买,太黑了,买个STC的不可以,在中发那里的知春电子城8F有卖的,很便宜,10几块钱一片的,再买个面包板,一个MAX232,一个 crystal,就可以学习了,记得要买DIP的,比较好焊接。要是在北京的话,直接找我,我给你焊接一块。

网友L:
用CH451解决按键及数码显示的开发板坚决不能买
其它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