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4 串口接收中断就响应两次

楼主(2010-10-15):
初始化与中断代码如下:
void InitUSart()
{
TRISC6=1; //txd pin
TRISC7=1; //rxd pin
SPBRG=0x67; //16000000/(16*(SPBRG+1))=9600
TXSTA=0x24;
RCSTA=0x90;
BAUDCON=0x00;
//PIE1|=0x20; //open usart rx interrupt
PIE1|=0x30; //open usart interrupt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RCIE&&RCIF)  //USart接收中断
{
   u8 i=RCREG;
   PushDataToBuf(&g_USartRcvBuf,i);
}
}
发送没有问题,接收中断两次后就不产生中断了,请问大侠们,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我是用PC端串口调试做的实验,一次如果1个字符,中断没有问题,但一次发多了,PIC就只中断两次后面就不再中断了。我怀疑是PIC缓冲区溢出了,但我不知道如何处理。

楼主:
但是查看FERR与OERR寄存器的值都为零。是正常的。

楼主:
PIC论坛怎么这么冷啊。不能让它沉下去,顶起来。

网友A:
开串口连续接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