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d4051切换频率能到达2M吗?

楼主(2010-10-15):
供电正负5V,信号约为100mV。

网友A:
用74HC4051

楼主:
74HC4051能达到几M?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老T叔,您好!请问您那有Electronic Devices and Circuit Theory这本书不?现在已经出到第九版了!最近一直在找这本书!谢谢!

网友A:
回LS,点的菜要银子的拉.下面两个奉送.

楼主:
看来使能和选择慢,通道到通道快一些,谢谢了,银子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