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8051单片机最小定时周期能到多少?

楼主(2010-10-15):
rt~
还有,如果用这个最小周期产生方波,编写程序时C语言的语句(也是占用机器周期的吧)会影响到定时器定时和输出波形吗?

网友A:
可以让定时器产生方波,就与指令无关了。

网友B:
12mhz晶振用中断最好周期26us以上。

网友C:
你用你器机挨得起最大的晶振时,且把定时器定为最小刻度时,便是最小定时周期了。
比如你的单片最大晶振值为:25M。  你的定时器为M1方式(16位)。
那你把你定时器值设为:65535(最大值为:65536)
那你得出的定时器溢出值便是最小值了。
还有,只有机器周期影响C执行,而并非C去影响机器周期(它只与便件有关)

网友D:
与中断中的程序有关系
LS说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这样写的话,中断中至少有一条这样的指令:  PB.0=~PB.0(例); 这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你的中断一直在中断.

还有跟程序的规范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