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式偏置放大电路的参数选择 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0-10-15):
求教高手些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现在工作中经常要用到MMBT3904来做分压式偏置放大,用于音视频的都有。 简单上个图如下;
看了很多网上的介绍都有公式
UCE
UCCICRCRE

但是我做电路,我要早点每个电阻如何定呢? 先选择什么值做为第一个参数?

我现在假设一个条件,我的VCC为5V,输入1Vp-p,要求输出放大2倍,输出为2Vp-p。 那我怎么去计算RB1,RB2,RC,RE的阻值大小。
我每次都是参考别人的,然后测试再慢慢的试,一直都还没懂怎么算。

请高手指点迷津! 非常感谢

楼主:
打错了两个字 早点 应该是知道
公式还有

网友A(2013-01-24):
先确定IC,然后IB以及Ub,然后Rb1和Rb2.

网友B:
这电路是放大交流信号还是直流呢?

网友C:
尝试设计满足楼主的要求的参数:
由于要求的放大倍数很低,就必须引入负反馈(取消Ce,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再补充输出阻抗的要求:输出阻抗Ro≈2KΩ。
取Rc=Ro=2KΩ ,则:Re≈Rc/Kv=2KΩ/2=1KΩ。Ic≥Uop-p/2/Rc=2V/2/2KΩ=0.5mA;取Ic=0.8mA。
假定β≈100,则Ib=I/β=0.8mA/100=8uA
Ve=IeRe≈IcRe=0.8mA*1KΩ=0.8V
Vc=Vcc-IcRc=5V-0.8mA*2KΩ=3.4V
Vce=Vc-Ve=3.4V-0.8V=2.6V
Vb=Ve+Vbe≈0.8V+0.7V=1.5V
取流过Rb2的电流为Ib的5—10倍。则:Rb2≈Vb/(5~10)Ib=(18.75~37.5)KΩ,取Rb2=20KΩ
Rb1=((Vcc-Vb)/Vb)Rb2=((5V-1.5V)/1.5V)20KΩ≈46.7KΩ,取Rb1=47KΩ
仿真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尝试设计满足楼主的要求的参数:
由于要求的放大倍数很低,就必须引入负反馈(取消Ce,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 ...

这个讲得好,学习学习:handshake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尝试设计满足楼主的要求的参数:
由于要求的放大倍数很低,就必须引入负反馈(取消Ce,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 ...

“Re≈Rc/Kv=2KΩ/2=1KΩ。Ic≥Uop-p/2/Rc=2V/2/2KΩ=0.5mA”
你太厉害了,,,请问这段公式应该怎么理解?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讲得好,学习学习

哥们头像太搞了。今天上午就指这个头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是放大交流信号还是直流呢?

交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e≈Rc/Kv=2KΩ/2=1KΩ。Ic≥Uop-p/2/Rc=2V/2/2KΩ=0.5mA”
你太厉害了,,,请问这段公式应该怎么理解 ...

“Re≈Rc/Kv=2KΩ/2=1KΩ。Ic≥Uop-p/2/Rc=2V/2/2KΩ=0.5mA”
你把交流等效放大电路画出来,算出电压放大倍数,然后忽略rbe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尝试设计满足楼主的要求的参数:
由于要求的放大倍数很低,就必须引入负反馈(取消Ce,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 ...

由于要求的放大倍数很低,就必须引入负反馈(取消Ce,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

比如 一般大于放大倍数小于多少才加?说不带Re或者有旁路电容的话,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最小不能小于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尝试设计满足楼主的要求的参数:
由于要求的放大倍数很低,就必须引入负反馈(取消Ce,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 ...

Ic≥Uop-p/2/Rc=2V/2/2KΩ=0.5mA 这个是如何计算的呢?不是Rc上分担一般电源电压设置的IC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e≈Rc/Kv=2KΩ/2=1KΩ。Ic≥Uop-p/2/Rc=2V/2/2KΩ=0.5mA”
你太厉害了,,,请问这段公式应该怎么理解 ...

当发射极串有反馈电阻,本级增益很低时。忽略Ib和rbe的影响;则:Ic≈Ie,发射极的信号电压ue近似等于基极信号电压 ui ;那么Kv=uo/ui≈(ic*Rc)/ue=(ic*Rc)/(ie*Re)≈(ic*Rc)/(ic*Re)=Rc/Re;∴Re≈Rc/Kv(注:若需要考虑负载电阻的影响,则要用Rc`=Rc//Rz取代Rc)。
输出电压uo=-ic*Rc=-ΔIc*Rc;对应于输出正峰值处,Ic达到最小,为保证三极管处于放大区,不发生截止失真,则需要此时Ic≥0;也就是静态时,Rc两端的电压≥uo的峰值uop=Uop-p;∴Ic≥Uop-p/2/R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由于要求的放大倍数很低,就必须引入负反馈(取消Ce,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

比如 一般大于放大倍数小于多 ...

当要求的放大倍数很低,远小于其无反馈的放大倍数时,比如说<10,用负反馈是个很不错的选择,这样对三极管的β的要求就会很低(可以适应比较大的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c≥Uop-p/2/Rc=2V/2/2KΩ=0.5mA 这个是如何计算的呢?不是Rc上分担一般电源电压设置的IC么? ...

简单说就是为了避免截止失真,静态时Rc上负担的电压要不小于输出电压的峰值。同理,为避免饱和失真,要求Vce要大于输出信号的峰值+饱和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流的

哦  多谢了。 三极管能放大直流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多谢了。 三极管能放大直流信号吗?

可以,很多用它扩流的。就是属于放大他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就是为了避免截止失真,静态时Rc上负担的电压要不小于输出电压的峰值。同理,为避免饱和失真,要求 ...

多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尝试设计满足楼主的要求的参数:
由于要求的放大倍数很低,就必须引入负反馈(取消Ce,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 ...

嗯,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发射极串有反馈电阻,本级增益很低时。忽略Ib和rbe的影响;则:Ic≈Ie,发射极的信号电压ue近似等于基极 ...

:)谢谢你的详细解释啊 又学到了好多东西 不胜感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e≈Rc/Kv=2KΩ/2=1KΩ。Ic≥Uop-p/2/Rc=2V/2/2KΩ=0.5mA”
你把交流等效放大电路画出来,算出电压放大 ...

我今晚仔细的看了看书上,感觉有那么点意思了  谢谢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今晚仔细的看了看书上,感觉有那么点意思了  谢谢你啊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