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的问题

楼主(2010-10-15):
用LM311做过零比较器,40KHZ的输入信号,输出波形不理想怎么办,哪位高手给提供个参考电路呗

网友A:
贴你的电路吧。

网友A:
怎么个不理想?
输入信号幅度?

楼主:
从低电平跳到高电平时有一段慢圆形
输入大概1——4V都试了

网友A:
把1脚接到地而不要接到Vcc -

网友B:
是不是这个电阻太大了啊

楼主:
谢谢九楼的,好办法: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