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好心人看看,单片机做电子秤的问题

楼主(2010-10-15):
请问各位大虾,小弟想自制一个电子秤,用单片机做,有没有比较便宜一点的元件做压力传感器,量程和精度大概多少呢

网友A:
看你想做什么样的了

网友B:
你可以去查 传感器的资料

网友C:
有称重专用的应变片,小量程的精度经补偿可以做到1g以上。

楼主:
谢谢各位,那量程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A:
那要看你称什么啊

楼主:
我一些水果,蔬菜之类10kg以上的能承受的了吗

网友C:
有量程的,要根据需要选。

网友D:
精度决定于你的传感器还有元件的硬件精度,另外量程需根据你的需要选定。

网友E:
淘宝上搜索‘称重传感器’,随你挑选。

楼主:
嗯,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因为我积分少,不能回报大家什么,请见谅啊

网友C:
楼上,悬赏分跟积分无关,不用的话对你自己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