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路使用多个串联变压器

楼主(2010-10-15):
我有个电路,需要20路独立的低压电源(5V,12V),为了简化电路,设想采用一块Viper22A,然后使用4到5个独立的变压器,初级串联使用。是否可行,应注意哪些问题。或有其它更好的解决方法。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20个次级的变压器不行吗?

网友B:
反激电路使用多个变压器初级串联,绝不可行,没有什么应该注意的。
楼主应该先把反激电路如何工作,能量如何传递,搞清楚。

网友C:
不是什么应用的变压器都能随便串的,而且从效率的角度考虑,磁路要集中,不能分散。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总输出功率很小,不到5W。受空间高度限制,没有合适的有能放21个绕组的骨架。现在是使用的PQ2016,4套独立的电源,每个电源供5路,勉强可用。感觉线路复杂了,不满意。
还请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D:
绕组间需要互相隔离?隔离耐压要求???

说点个人看法:
不应该采用任何单端方式,而应该用平衡正激不稳压方式,就是电子变压器方式。
次级不一定非得上骨架,完全可以直接用高强度3层绝缘线并绕,每个绕组只要几匝~十来匝即可,然后整流滤波即可。
并且建议先采用开关电源降压、稳压,然后等匝比逆变、传输、整流滤波即可,为抑制尖峰可以适当串联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