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设计思想,求与大家讨论,谢谢

楼主(2010-10-15):
最近想设计一电路,系统框图如下

基本要求也就是输入27V,要求用PWM(1V~3V输入)控制  输出电压在 23V~27V之间 调节
当然所选定电压并非 硬指标
只是设计思想如上所述,希望在成本预算低的条件下实现,不知用三极管搭建电路能否实现
百思不得其解
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门限比较器。

楼主:
要去是输出电压 由PWM控制可调
2# chunyang

网友A:
那可以对输入信号积分,然后进行比例放大,再用加法器平移电平。

楼主:
理论上你这个方法应该可以实现
一个LM324可以实现,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7805刚看了下,实现不了,哎
4# chunyang

网友A:
用运放已是最简单、便宜的方法。

网友B:
小声问一下PWM控制下,输入27V,输出的23V到27V是平均电压?根据占空比的不同?

网友C:
要的是个可调电源吗?如果是就考虑串联稳压
否则要的只是个电压信号的话就按4楼的方法。

网友D:
开关电源,PWM,占空比调节

网友C:
楼上,占空比能做到100% 吗?
输入27V   输出  23--27V

网友E:
最大压降4V,对比27V这个值的话,用LDO的形式比开关电源成本低效果好

楼主:
能否更加详细些呢?
也就是PWM二阶滤波后,电压在1V~3V,对应输出23V~27V
11# bbyeah

楼主:
是的,重新编辑了下帖子
以便更好理解
7# jack_shine

楼主:
能否详细介绍下呢?
刚更新了帖子,以便更好理解
谢谢
11# bbyeah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楼主要求的电压和电流还是能的,低内阻MOS管,10毫欧内的MOS管,这个电压接近27V输入了,如果要算这个内阻的话,导线的电阻也就要一起算了。那就不管如何不可能有27输入输出27了。呵呵,我随便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