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设计思想,求与大家指教、讨论,谢谢!

楼主(2010-10-15):
最近想设计一电路,系统框图如下

网友:
基本要求也就是输入27V,要求用PWM(1V~3V输入)控制 输出电压 在23V~27V之间可以调节
当然所选定电压并非硬指标
只是设计思想如上所述,希望在成本预算低的条件下实现,不知用晶体管搭建电路可否实现
百思不得其解
求高手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