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抗干扰想法

楼主(2010-10-16):
公司有款产品,传感器通过排线连接主板,有较强的干扰。已经确定是排线传输过程引入的干扰。
一直在想怎么排除这个干扰。
想到的方法:
如果改为屏蔽线传输应该是可以减少干扰。

现在想到另外一个方案,自己感觉也可以很好的消去排线传输模拟信号的干扰。
既然传输模拟线号传输引入干扰,可以把传感器和调理电路放大电路AD电路全部做在一块小板上,再把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那边。即排线用来传输数字信号。

AD可以选用spi接口的或者I2C等串行接口传输AD数值。

总体上就是把模拟这块独立出来了。

不知我这个想法可行吗?望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可以,如果排线较长,可以采用OC/OD输出,再长,用差分电平传输,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干扰。

楼主:
谢谢前辈。电源是主板那边提供过来的,是不是我只要把这块独立出来的模拟采集板子的电源去耦做好一点,
主板那边的数字干扰就不会跑进来了?

网友A:
干扰不仅仅是通过电源回路传递的,开关噪声会耦合到长线上,信号通路必需同步处理,只是方法不同,按我前帖所言去做就是,电源当然也需要良好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