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位ad如何扩展为12位的?

楼主(2010-10-16):
大家好,我现在用的是430,其中ad是10位的,引起结果精度不够,又不想换芯片了,想把其扩展为12位的ad,有什么方法啊?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下先

网友A:
搜索 过采样技术

网友B:
还可以扩展?我学习下

网友C:
过采样是有机会 .  TI 好象也有技术报告.  关注......

网友D:
没意思的做法。

网友E:
我觉得就是取平均值,

网友D:
超采样不仅仅是平均。信号源得加入白噪声源或交流扰动信号。

网友F:
这个问题比较难啊?

网友G:
参考delta-sigma ADC的原理;
将输入模拟量进行过采样,进行滤波处理,然后进行decimate(这个词具体我也不知该怎么翻译,就是多个数据中抽取一个出来)。
ADC的有效位数是和噪声(量化噪声、及其它噪声)有关;噪声越大,有效位数月少;噪声越小,有效位数越高。
所以进行滤波处理,实际上减少了数字信号的噪声,也等于提高了有效位数(但是前提是模拟前端要做好,噪声不能太大)。

如果想知道等详细原理,请参考<The Scientist and Engineer's Guide to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这边书, 网上可以免费查看: www.dspguide.com

网友H:
楼上说的提高有效位数和lz说的10位扩展为12位是一个意思吗?我怎么不理解

网友I:
可以通过将输入信号分为4段,高段的信号减去一个固定值使其放大后落在低段信号内来实现

网友J:
直接买个12位的AD不行吗?

网友K:
把基准电压降低,就相对提高分辨率,就可以达到,但你要控制你的输入信号不能超过基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的输入电流时4-20mA,我放大了60倍,0.24-1.2V,选的参考电压1.5V,没法降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能详细的讲下吗?

网友K:
你的精度应该可以了吧:分辨率为1.5(V)/1024=1.465mV,  /60后,约为0.0244mA电流的分辨率,你能保证你的电路的噪声比这还小吗?

网友L:
我也有点糊涂啊?

网友M:
这个可以扩展?

网友N:
:(一知半解。

网友O:
求平均,做一点滤波算法!

网友P(2011-08-18):
回复 楼主:

430有内置12位ADC、16位ADC,24位ADC。

网友Q:
学习学习 貌似ti给的文档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