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43能否驱动7寸触摸屏?

楼主(2010-10-16):
请教大家一下:
     ads7843能否驱动7寸的触摸屏?我使用ADS7843驱动7寸触摸屏,发现有下边沿和右边沿的AD值分别读数不准!变化很大!在线等啊,谢谢大家!

楼主:
没有人用ads7843驱动过7寸屏吗?看来是真的不能驱动7寸屏

网友A:
触摸屏驱动芯片可以驱动多大的屏,更屏的大小关系不大,主要看屏的分辨率是多大。比如分辨率320x240的屏,无论3寸、7寸或者10寸,ads7843应该都可以驱动。

网友A:
看了一下ADS7843 ,它是12位的分辨率的AD,用它驱动640x480分辨率的屏,应该比较容易;驱动1024x768分辨率的屏也是可以实现的。AD读数如果不稳定,可以查查触摸屏薄膜本身的电阻特性是否比较差。

楼主:
好的,谢谢!本来是有一上边沿的AD值读数应该是要相差不太的,现在是从左到右相差比较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大家有比较好的7寸触摸屏没有推荐?

网友B(2011-06-21):
您好,我用7843驱动7寸屏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那边问题解决了吗?我用4.3寸没出现问题,都正常。用7寸屏,采得AD值成一个梯形,Y轴左边范围宽,Y轴右边范围窄。(我的原点在右上角)

楼主(2012-12-05):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用7843驱动7寸屏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那边问题解决了吗?我用4.3寸没出现问题,都正常。用7 ...

已经解决了,现在可以驱动1024*768分辨率的电阻屏了,并且轻压和重压都是一样的效果
我使用的是xpt2046,低成本,进行了软件滤波,一切就好了

网友C(2013-08-30):
楼主,我在做tsc20467寸触摸屏(800X480)驱动校正,校正不成功,能否将您的代码做下更改发给我参考参考啊!1445056420@qq.com

网友D:
1,ADS7843肯定可以驱动7寸屏。
2,ADS7843你接的是什么ARM芯片,仔细查一下PENIRQ的信号电平,
这个芯片比较特殊,电平容易不匹配。

网友E(2014-08-2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现在可以驱动1024*768分辨率的电阻屏了,并且轻压和重压都是一样的效果
我使用的是xpt2046, ...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xpt2046的测试程序与原理吗?谢谢,因为我也正在弄一款屏TP,一直没有搞定,

方便发一份给我吗?11876663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