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满电后,电池电压为多少伏呢

楼主(2010-10-16):
锂电池充满电后,电池电压为多少伏呢

网友A:
一般都是三点几v,不同厂家做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网友B:
充电截止电压是4.1V和4.2V两种。

网友C:
普通锂离子电池一般是4.2V如常用的手机电池、笔记本的电池芯。磷酸铁锂的电池一般为3.6V,如新型电动车中常用这种电池。

网友D:
我的手机电池 LILIN  3.6V 500mAh  充电限制电压:4.2V

网友E:
4楼说得对,玩锂电池很危险的,可找专用芯片,有需求可与我联系michael_zhang@vip.163.com

网友F:
一般都是三点几v,不同厂家做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引用 网友A:

别开玩笑了,满电3.几伏的是磷酸铁锂电池,不是普通的锂离子电池
一般的锂离子电池,充电电压以4.20为上限(正负1%)
超过这个电压的,电池寿命严重受损

网友F:
充电截止电压是4.1V和4.2V两种。
引用 网友B:

记得用石墨做正极的,截至电压4.2V
用焦炭做正极的,截止电压4.1V

网友G:
注意加温补,另外,石墨做正极的是干电池,锂电里负极才是石墨

网友H:
锂电池.
充满电的
普通型:4.15-4.30
中级型:4.25±0.05
未充满的常规3.6V.过放的不算数.
磷酸铁锂
3.6V为充满.

网友I:
4楼的回答比较完善些。

网友J:
其实,稍微注意一下,手机电池及万能冲上的标签就知了,还有很多电子杂志都有说到。

网友K:
手机电4。2

网友L:
求飞思卡尔从零开始。。。。。。。

网友M:
4.2左右吧

网友A:
充电电压不代表电池电压。

网友N:
锂电池充电有电池保护板控制电压的。。

网友O:
极限电压4.5V,满充电压4.2V,正常电压3.6V,最低电压4.2V。根据锂电池化合物不同有些差异!

网友O:
修改:极限电压4.5V,满充电压4.2V,正常电压3.6V,最低电压2.4V。根据锂电池化合物不同有些差异!

网友P:
电压4.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