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加电阻

楼主(2010-10-16):
在用DC-DC芯片的时候,在输出端接一个1k左右的电阻,是为了下电的时候提供一个给电容放电的回路,还有什么吗?

楼主:
就是和输出的滤波电容并联的电阻的作用。

网友A:
此电阻有在无负载时提供一点负载的作用。
开关电源,一般不允许输出电流为零,甚至要求输出电流必须大于一定值,否则输出电压会升高到超出额定值。
加了这个电阻后,该电阻上总有一些电流,即可避免输出电压过高。
但此电阻上的电流并未利用,降低了开关电源效率,故应尽量少放掉一些电流。

网友B:
有的DCDC不能空载,否则采样反馈电路会不正常从而导致输出电压不对,这时就需要一个最小负载,电阻的作用即此。

楼主:
此电阻有在无负载时提供一点负载的作用。
开关电源,一般不允许输出电流为零,甚至要求输出电流必须大于一定值,否则输出电压会升高到超出额定值。
加了这个电阻后,该电阻上总有一些电流,即可避免输出电压过高。
...
引用 网友A:

少放些电流也就是说要求电阻大些好了,那么多大呢?一般需要多大。5V的话,10K怎么样,没有下点放电的作用吗?

网友A:
6楼:
电阻多大,显然需要根据你的电路以及使用的元件器件而定,无法一概而论。
简单的方法,拿个电阻或大功率电位器试试,以负载空载时仍能够保证输出电压不超过允许范围为准。

网友C:
一般开关电源的负载不能低于10%,空载的话,需要加5-10%的假负载。

网友D:
所谓的假负载就它了.

适当去的增加会有好处...只要空耗不要超标就OK了.

楼主:
有人说,为什么了下点的时候放电。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到底的原因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