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疑问

楼主(2010-10-16):
(无正文)

网友A:
触发信号存在期间可控硅是一直导通的,控制信号对应的就是导通期间交流电的周期数,当控制信号撤除时,可控硅只有电流过零时才关断,所以比控制信号滞后。Ton是导通时间,Toff是关断时间,二者之和是工作周期,公式表示负载在一个工作周期内的导通占空比。

楼主:
谢谢啦!!   果然21ic的高手不少

楼主:
为什么红色正旋波 比虚线的正旋波 要小呢  英文不太好 顺便问一下  vmains   it   是什么意思谢啦

网友B:
回复 楼主:

红色的表示电流

黑色虚线表示输入电压

(对应图1上的标注)

网友C:
为什么红色正旋波 比虚线的正旋波 要小呢  英文不太好 顺便问一下  vmains   it   是什么意思谢啦
引用 楼主:

为了区分开来 要不然两根线重叠在一块多不好看啊 至于到底多少得看纵轴的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