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16):
电池供电,5V如何获得?
就想用普通的5号电池(1.5V).4节串联是6V. 然后如何降为5V呢?为节约,也不想用DC-DC.当然现在不少MCU可工作在低压下,比如3.3V.但为了考虑到与其它片子电压的兼容,因此还是考虑是5V省事

网友A:
用二极管造成压降。不过要保持压降稳定要选好二极管。

网友B:
可以用9V叠层的电池加78L05。外形还小。

网友C:
还要看需要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D:
这个应该有很多处理的办法,还得看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E:
说明白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