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数组

楼主(2010-10-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include "PACKET_RGB565_size320x240_CCU.dat"};
。。。。。
在950开发板里面例程中的例子。字符数组里面开头和结尾不是要引号吗?

网友A:
字符数组也是数组,大括号里面的每一个字符都是该数组的元素

网友B:
为什么在括号里面不加引号?C语言定义,不是要用引号吗

网友C:
const UINT8 ScreenBitmap[] = {#include "PACKET_RGB565_size320x240_CCU.dat"};
const UINT8 ScreenBitmap[] = ”#include "PACKET_RGB565_size320x240_CCU.dat"“;
这两种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