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直接检测交流?

楼主(2010-10-16):
~220V接1M电阻到单片机IO口,没有AD的.
当处于正半周的0-5V时可否直接检测到高低电平变化?效果怎样?

网友A:
最好加隔离

网友B:
不加隔离好像风险比较高。

如果只是检测到高低电平变化,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不好,看你的要求有多高。毕竟需要考虑到临界电压的影响。

如果需要可靠一些,用个比较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基于成本原因,用不了带AD的单片机,比较器都不用..
我只想知道这样检测是否可行?

网友C:
不知道你单片机的地和220V可有关系。如果是隔离的,220V相对单片机是浮空的,单端应该是检测不了的。

楼主:
不知道你单片机的地和220V可有关系。如果是隔离的,220V相对单片机是浮空的,单端应该是检测不了的。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5V就是就是用这个~220V降压整流后得到的,这样可以么?

网友D:
老大啊,你开什么国际玩笑,你不怕把MCU整趴下!做个比例电路再加一个光耦,最好用线性度好一点的,单片机的I/O耐压值为5V吧,除了有高压放大器之外的。

网友E:
可以的,考虑可靠的话,电阻要多个串联。
同时要检查GPIO输入是否有内置的嵌位二极管。

网友C:
单片机5V就是就是用这个~220V降压整流后得到的,这样可以么?

220V降压,用的是变压器,再用二极管整流吧,这样就是隔离了。单片机的gnd与220v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你可以从变压器的次级引出信号,做一个类似过零检测电路似的东西,来检测变化。过零电路很容易在google搜索到。因为你只是检测正半周,电路可能还要改动一下。

网友F:
单片机的地接零线,IO串大电阻接火线即可,前提是单片机IO内部或外部带有双钳位保护二极管。
要注意,若线序接反或市电线路故障,可能导致单片机的地与房屋地之间存在危险电压,只适用于和人体不直接接触的电路上。

网友G:
想廉价且安全的话,加一个光耦即可,光耦的LED侧反向并个整流二极管再串个适当的限流电阻(不超过LED的额定电流即可)接在交流电网中,光耦的光电晶体管侧接MCU即可。如果你的MCU是用变压器供电的,从变压器次级整流后的脉动直流侧测量更佳,注意要用二极管隔离一下滤波回路。如果楼主检测交流的目的是检测交流过零点则要注意检测电路的门限使过零区尽可能的窄,这样测量精度才高。

楼主:
220V降压,用的是变压器,再用二极管整流吧,这样就是隔离了。单片机的gnd与220v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你可以从变压器的次级引出信号,做一个类似过零检测 ...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要的就是过零检测的功能,兄台一针见血!

楼主:
单片机的地接零线,IO串大电阻接火线即可,前提是单片机IO内部或外部带有双钳位保护二极管。
要注意,若线序接反或市电线路故障,可能导致单片机的地与房屋地之间存在危险电压,只适用于和人体不直接接触的电路上。 ...
引用 网友F:

的确是有这个现象,人体不能直接接触的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抱着有始有终的态度,完成此贴..
就用我1楼所说的方案,以1M电阻接单片机IO口,其实是接外部中断引脚.
然后以上升沿和下降沿判断,判断的准确度不高,大致偏移200us

网友H:
这样子把单片机给搞坏了,肯定是可以的,用外部中断就行。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想着怎样让单片机不受干扰,你是直接用单片机来采集了。

网友I:
危险啊,如果你换芯片或者等时,不小心触电了怎么办

网友J:
LZ挺猛,可以用运放把正弦波整成方波,这样应该更精确

网友K:
顶 ocon, chunyang. 其实单片机没有那么脆弱, pic单片机一直炫耀可以接220v, 因为有内部双钳位保护二极管。

楼主:
回楼上众位,这个方式是考虑的成本问题,工作尚算稳定.
这样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线路板不会裸露在外让用户接触的

网友L:
理论可行

曾经玩过类似的检测,不过不是220V的交流电

网友M:
比较可靠的接法用电容降压,用电阻限流,用光耦隔离,前两天看一洗碗机电路板是这么做的。光耦属电流型负载,如果用纯电阻降压,功耗太大。

网友N:
这样子几乎是很难实现的,采用三极管的基极接市电的分压,集极接直流电压,采用中断检测

网友O:
我来说一句,两个5M的电阻串联,PCB分割,末端100K电阻分压,接COMS 型TL062 先缓冲,接电容,在送393比较过零,检测电压可以从100mv到1000V:victory:

网友P:
阻容降压,火线做地,这样可以检测的,不过最好能加个9013整形下,这样单片机读入的数据会好很多。

网友Q:
一个产品上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