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中断保护现场的时候是否需要关中断?

楼主(2010-10-16):
单片机 中断保护现场的时候是否需要关中断?
个人理解觉得不需要关中断,但是不太确定,麻烦大家给下意见?

网友A:
关闭中断,防止在中断中又进入中断,一般单片机会自动关闭总中断;
不关闭中断的计数器工作

楼主:
2楼说的这种现象不会存在,同级中断不存在嵌套之说,不同级的中断也会自动保护数据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在保护现场数据的时候,高级中断发生,会不会把刚才刚才中断的数据冲掉?

网友B:
不用关,一般的IC要么会自动关,要么会等数据入出栈后才会响应其他更高级的中断.

软件上不用另外处理

网友A:
所以我说的是关闭总中断,高级中断就只能在你现在的中断完成后再进入.
如果一定要在终端中嵌套高级中断的话,当然要做现场保护;就像你从程序进入这个中断也要做现场保护一样

网友C:
中断响应后中断使能位是关闭的 然后进行现场保护工作 这个工作做完之后可以再次允许中断使能

楼主:
51单片机在中断响应后,总中断不会自动关闭的。
大家可能都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在中断响应后,进行现场保护,在现场保护的过程中,高级中断响应了,这时候会不会把刚才的现场数据冲掉?

楼主:
回复7楼,在现场保护的过程中还是可以再次中断的

网友C:
如果现场还没有保护完 就又被中断了 那必然会带来程序的紊乱 试想MCU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设计呢

楼主:
事实上cpu是没有问题的,我在keil c里面仿真过了,在现场保护的情况下高级中断响应后,程序还是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51单片机中断现场保护应该是要PUSH  POP的吧,如果在执行现场保护时又响应了高级中断肯定会导致一些寄存器数据错误.
可能只是没有那么巧正好在现场保护时又响应了高级中断,但是这样始终存在风险

楼主:
兄弟你说的有点含糊,究竟是什么寄存器数据错误了。
我在keil c仿真的时候就是在压栈的时候触发高级中断的,但事实上高级中断完成后自动返回低级的中断,低级中断完成后返回到原来的断点,都很正常的。
但是书上也是说现场保护的时候是需要关闭中断,但是我有点怀疑。

网友A:
这个还用说么?当然是累加器,状态寄存器,指针寄存器这些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确定是在堆栈的过程中触发高级中断的,如果真的是堆栈还没过程就进入了高级中断,那么堆栈的寄存器必然出错.

楼主:
keil c 软件仿真就可以做到,我查看过了累加器,状态寄存器,指针寄存器都是正常的,而且程序还可以返回原来的断点

楼主:
sp的值跟没进入中断前的值都是一样的,我建议你可以试下keil  c的软件仿真你就清楚了

楼主:
而且书上也说是一般情况下需要关中断,没说完全需要关中断。

在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时,为了不使现场受到破坏或者造成混乱,一般不响应新的中断请求.这就要求在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注意在规定此时CPU 不响应新的中断.
这段是书上注明的。

11、当正在执行某一个中断源的中断服务程序时,如果有新的中断请求出现,试问在什么情况下可响应新的中断请求?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响应新的中断请求?

答:(1)符合以下6个条件可响应新的中断请求:

a)        有中断源发出中断请求

b)        中断允许位EA=1,即CPU开中断

c)        申请中断的中断源的中断允许位为1,即中断没有被屏蔽

d)        无同级或更高级中断正在被服务

e)        当前的指令周期已结束

f)         若现行指令为RETI或访问IE或IP指令时,该指令以及紧接着的另一条指令已被执行完

符合这6种情况都可以进行新的中断。那在现场保护不符合这6种情况。
麻烦大家再给点意见。

网友D:
中断是可以嵌套的,只要能保护好现场。栈空间不溢出,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建议关闭中断,否则有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F:
51单片机不是很熟悉,知道它在发生中断的时候,是不会关闭中断使能的。更高级的中断是可以在低级中断处理过程中发生的。
pc的保护是硬件动作,这个是断点保护。你谈到了现场保护,这个应该是一些cpu寄存器的保护,比如R0,R1等,这些寄存器的保护肯定是需要程序员来完成的。(使用汇编语言,c语言不再此列)。

如果你写了一个函数,在其中用到了R0寄存器。来了一个低级中断,这个中断处理程序用到了R0,R0就应该在你的中断处理程序的开始部分加以保护。如果保护还没有完成,又来了一个跟高级的中断,这时候就要看这个高级的中断是如何进行现场保护的,如果是汇编程序,高级用到了R0,而本身没有对R0进行保护,很显然会出错。

使用c语言的时候,中断发生的时候,那些寄存器需要进行保护是由编译器完成的,保护很完善,是不需要关中断的。

网友F:
有些人提到现场保护的时候需要关闭中断。不知道是基于什么理由,是怕高级中断破坏了现场?
如果高级中断会破坏现场,低级中断即使在保护现场的时候关闭了中断也是无用的,因为高级中断可能在关中断指令之前发生,如在中断跳转指令的时候发生,这时候现场还是被破坏。
只要更高级的中断也有保护现场的行为,就低级中断就无需在保护相处的过程中关闭中断。

个人看法

网友C:
纠正一下我10L说的 我同意eyuge2的意见
另外 LZ对待问题的态度不错 赞一个

网友G:
可以关也可以不关,看你的应用需要,当需要中断嵌套的时候,就不能关,一般情况下,多数都选择一关了事。

网友H:
可以不用关,高级中断会保护现场,前提是嵌套深度一定要保证堆栈不会溢出。

网友I:
单片机51的有四个寄存器组,所以可以不要关中断。
当然这和KEIL C51的为中断程序自动分配寄存器组有关系。

楼主:
回复20楼,个人觉得单片机的指令都是原子操作的,那就不存在没保护完成的说法了

网友J:
是否需要关中断和MCU内核有关
也和要保护的资源有关

网友K:
不关不会有事的。用汇编的话,自己对需要保护的寄存器,RAM压栈保护。用C的话,会对部分寄存器自动压栈,自己注意一点就可以了,不会破坏栈区的。高级中断嵌套也是一样的道理。(在堆栈不溢出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20楼,“如果是汇编程序,高级用到了R0,而本身没有对R0进行保护,很显然会出错。”
这句话很显然是汇编程序的编写者自己的问题。那象你这样说的话,在高级程序对R0进行保护的话,那就不需要关中断了。是这样意思吗?

我个人不太明白书上:
在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时,为了不使现场受到破坏或者造成混乱,一般不响应新的中断请求.这就要求在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注意在规定此时CPU 不响应新的中断.
这句话的一般不响应新的中断请求,那一般究竟是什么情况了。如果不可以响应新的中断请求,那高级中断就无从说起了,实时性也大打折扣。
望赐教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大家都说的很有深度,谢谢了。看来教科书以后应该改版,很多问题都是说的有点模糊。

网友L:
在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时,为了不使现场受到破坏或者造成混乱,一般不响应新的中断请求.这就要求在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注意在规定此时CPU 不响应新的中断.
这句话的一般不响应新的中断请求,那一般究竟是什么情况了。如果不可以响应新的中断请求,那高级中断就无从说起了,实时性也大打折扣。

LZ说的上面教科书内容是在讲嵌入式RTOS规则吧。那可真没讲错,(既然LZ说的是保护现场,那就不是在讲普通前后台裸奔系统)看UC/OS书上就是这么讲的,它利用这种技巧可以实现256级中断嵌套。
1、一级中断(假设是最低级中断)保护的是被中断的当前任务现场;
2、二级中断(打断了一级中断ISR的更高级中断)保护的是一级中断ISR程序现场;
3、三级中断,……以此类推,

以单片机51中断结构来说,只有2级中断,如何实现多级中断?原理一样,保护现场是一个极短暂的原子操作(十几条指令而已),在这个几十us的原子操作中关闭EA中断不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如此快的实时性要求是没有的,即使单MCU单任务也不可能实现。)保护现场操作完成后,中断利用某种软件技术把自己的ISR处理程序转换为(后台)普通任务,结果又可以再次响应(第二级)中断。
    总结说来,就是在任何级别的中断ISR中,关闭EA十几us,执行完保护现场原子操作之后,系统又进入原来的普通任务环境,因此就又可以再次开放响应(前台)任何级别的中断。

       教科书上讲的没错。关键是什么级别的教科书。

网友M:
不用关中断,如果是编写C程序,ISR中保护现场的部分是编译器的工作,编译器会把每个ISR用到的寄存器在刚进入中断的时候入栈,在中断返回之前出栈,不会有高级中断破坏低级中断的现场的情况

楼主:
回复31楼,在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时,为了不使现场受到破坏或者造成混乱,一般不响应新的中断请求.这就要求在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注意在规定此时CPU 不响应新的中断.
这句话就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书上面的,很多书上都是这样写,你可以在google或者百度上搜索一下。
保护现场也可以在前后台裸奔系统出现。
51中断系统是只有2级中断,但是通过软件的扩展可以多于2级的优先级出现。

网友L:
书上讲的内容是针对汇编语言编写中断ISR指导

不用关中断,如果是编写C程序,ISR中保护现场的部分是编译器的工作,编译器会把每个ISR用到的寄存器在刚进入中断的时候入栈,在中断返回之前出栈,不会有高级中断破坏低级中断的现场的情况

我看书上都是按32楼内容写的:如果中断ISR是用C语言写的,那么编译程序会自动保护ISR需要用到的寄存器,这不需要用户关心。那么既然中断完全由C编译器管理了,那么低级中断在自动保护ISR用到的寄存器入栈未完成时发生高级中断是否会造成现场数据丢失?这不是很明显的答案吗?那是管家的责任;C编译器是一个聪明的管家,它不需要用户管理中断;我们用户既然请了管家,就不需要事必躬亲了吧。

除非LZ讲清楚你是用汇编语言编写中断ISR。——书上讲的内容是针对用汇编语言如何编写中断ISR的指导;那应该怎么写才好就是自己的问题了。——关中断 / 不关中断都是可以的,写法不同而已。

       既然C可以做到不关中断实现管理,那汇编当然也可以。愿意研究到底的话,看看C语言 Interrupt  编译结果就行了。

/

网友N:
21楼 eyuge2 说的很清楚, 没必要再争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