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带轻负载的波形,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10-16):
24V输出,3.3输出。电路图如下。这个是直接拿12V的图,图中的电阻取值和实际的不一样,其它都相同。

在带负载的时候,负载是单片机以及周围的电路,电流估计在100mA以内。PIN2的波形如下。大家帮忙看看波形为什么不是标准的方波,产生这样的波形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pcb b布线的问题

网友B:
带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带了负载,不是空载的。负载电流在100mA以内,具体的没有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说是PCB布板的原因,能否详细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C:
电感加大再试试,或者加大负载。
这不是轻载么?

网友D:
这就是PIN2的正常的波形

想象一下电感充放电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了

网友E:
正常波形,负载不够,建议你调一下输入电压,你会看到波形变化的,到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F:
看过你发的多个帖子了,都是同一个毛病,电感太小,至少估计要用1mH以上

网友G:
轻载就这样的了,电感运行于DCM模式,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E:
为什么需要1mH以上呢?求计算过程
11# lhqlhq2

网友H:
LM2596  多少价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