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继电器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0-10-16):
继电器在开关的瞬间对芯片有干扰吗?在布线的时候让芯片离继电器远一些可以有效的减少继电器开关时候的干扰码?

网友A:
有干扰,远离芯片可以减少干扰。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很难界定吧?

网友C:
在继电器触点并阻容吸收

网友D:
继电器的干扰通常来自于触点打火,需加阻容吸收。
如果电流比较大或是电感负载,最好有光耦隔离。

网友E:
继电器的干扰通常来自于触点打火,需加阻容吸收。
如果电流比较大或是电感负载,最好有光耦隔离。
引用 网友D:

RET:学习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指教 谢谢大家

网友F(2016-02-16):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的干扰通常来自于触点打火,需加阻容吸收。
如果电流比较大或是电感负载,最好有光耦隔离。 ...

如果用继电器直接驱动接触器(220交流或者24v直流)继电器的输出出点用不用加限流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