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DS18B20,距离有几米,应该如何保护mcu的IO脚

楼主(2010-10-16):
大家好,问一个弱弱的问题。看大家通常都是如何做的。

设计的控制板,要测量远处的温度,使用了封装好的DS18B20温度探头。开始的的设计是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做数据线,另外提供电源和地这样三芯端子,端子外接温度探头。数据线没有做任何保护,应该是一种不好的设计。(不知道为什么要保护,只是听大家说这是不好的设计)

我现在想改一点电路,对IO口做一下保护。如果是单向的话,准备用74hc245做一下缓冲。
现在是个双向口,准备直接加一个ESD芯片,不知可否?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曾经在单总线上挂5个器件 总长度可以达到30米以上 没有做保护 用的是屏蔽线

网友B:
可以用2个GPIO,一个输出,一个输入。
输出驱动NPN开关管,OC输出,加上拉。
输入加门电路缓冲。

楼主:
以前使用一块开发板的时候,带电插拔液晶模块,把端口的电平转换芯片74LVC164245给毁了。
所以现在还有点担心,万一用户在现场插拔直接把单片机端口烧了,很麻烦。
您讲的屏蔽线,屏蔽层是接到GND的吗?

gx_huang你讲的方法在别人的电路中见过类似的。当时很不明白,觉得设计的人神经有问题,搞这么麻烦干嘛,占用两个单片机口。不过他的电路驱动的是多个器件,可能是从增强单片机口的驱动能力的角度,才这样做的。

网友C:
DS18B20传输几米? 单线制数字信号传输这么远会受干扰的。

楼主:
几米的距离应该没有问题。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有做几十米的实例。只是时序上要做些调整。
这里想问的是端口保护的方法。谢谢!

网友D:
对数据线做钳位,电源、地间并小电容,同时供电通过磁珠,电缆采用屏蔽线,屏蔽层良好接地,如此处理就很严谨了,足可应对严重干扰环境。

楼主:
to chunyang:
你的建议很好,请允许我继续麻烦你一下。
1.我准备用on公司的ESD芯片(NUP1301)进行静电防护,这个是不是也能起到弱弱的钳位作用?
另外我的mcu芯片的IO口本身有上下拉二极管保护,我是不是只需要在端口串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起到ESD防护的作用。
2.电源、地之间并小电容,你指的的是104的小电容?这种电容一般是用来加在芯片的电源附近用来去耦的。像这种需要板卡对外部供电的,我一般都是在端子的地方加一个电解电容,存储一定的能量,供外接器件用。因为离外界的器件太远了,一般都不加小电容,觉得不符合就近去耦的原则。
3.为啥加磁珠啊?在平时磁珠很少用,主要是不知道怎么选用。一般都是直接加一个100欧姆的磁珠。

网友D:
A1、是否可用1301要看看该器件的手册,MCU的内置钳位因材料的关系作用有限,强外部电磁干扰时必需外置且二极管须为肖特基管,电阻则是无用的。
A2、102-103的就可以了,利用电容进行ESD防护和去耦是两码事。
A3、磁珠用于抑制突发电磁干扰,突发干扰往往具有很丰富的谐波成份,磁珠是电感,利用的是电感的特性。

楼主:
1.电阻不应该是无用的,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串电阻,增强端口的ESD能力。我想在放电的过程中,电阻可以限制放电的电流
2。电容的耐压值需不需要取得比较大?100v、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