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R16有什么用 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
信号从基极输入

网友A(2010-10-16):
没有特别之处,和R15并联构成“一个”电阻作为射随器Q4的下拉电阻。

网友B:
下拉电阻的作用:所见不多,常见的是接到一个器件的输入端,多作为抗干扰使用。这是由于一般的IC或是图上的三极管引脚的输入端悬空时易受干扰或器件扫描时有间隙泄漏电压而影响电路的性能。

楼主:
我也觉得没什么用  那我是不是把Q3的集电极(不用接地)直接通过一个小电阻连到Q4的发射极,是不是电路功能也一样啊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哦

网友C:
是不是 画错了?

楼主:
哪里画错了?

网友:
4楼  能那样接吗?

楼主:
为什么不能呢?

网友D:
电路错得离谱。
R16不是接地吗?和R15接地是并联的。

如果就图而论,Q3是画蛇添足,输入直接接Q4的基极即可

从参数来看,R16是1M,应该是用作反馈的,要是反馈该接Q3的基极才对,
而且输入到Q3基极应该还要加个电阻,不然反馈无效。

楼主:
图中Q3起不到放大作用吗? 按照你说的接到Q3基极  为什么要Q3基极加电阻才能反馈有效

楼主:
嗯  不加电阻 貌似反馈无效   这样是不是正反馈 信号会不会出现失真

网友E:
错倒是没有错,一个PNP、一个NPN,二级跟随。

网友F:
2个跟随器?有啥作用?

网友F:
是不是个阻抗变换匹配的作用?

网友G:
看应用分析电路也许更好,看电路没有太大意义,只要他不错就行了。

楼主:
就是想让一个小信号放大而已

网友G:
嗯,这个就是放大加射随,呵呵!
如说错,请指正!

楼主:
是的   放大加跟随   呵呵 我问的是R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