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问题

楼主(2010-10-16):
电路中r1,r2的作用是什么?阻值怎么选取?图上两个阻值是我随便给的 ,电路相当于一个放大倍数特别大的三极管,如果不接几个电阻会有什么问题,希望懂得人给点指点

网友A:
图在你自己的电脑里: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790672932/Image/I]%}`YAL9@LO()S$M5LXEH2.jpg

网友A:
泄放电阻,防止三极管穿透电流被放大了(通常说的漏电流)

多级三极管级联放大,电流放大倍数会非常大,
前级微弱的穿透电流,会被后级的三极管放大,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B:
佩服AWEY,你所说的穿透电流就是Ice0吧,就是发射级开路时CE间的电流吧

网友C:
Ice0是基极开路时C/E间的电流。

网友D:
佩服AWEY,你所说的穿透电流就是Ice0吧,就是发射级开路时CE间的电流吧
引用 网友B:

Iceo由Icbo引起,电阻是为后者提供泄放通路,避免其流经发射结引起更大的Iceo

网友E:
泄放电阻,防止三极管穿透电流被放大了(通常说的漏电流)

多级三极管级联放大,电流放大倍数会非常大,
前级微弱的穿透电流,会被后级的三极管放大,影响正常工作。 ...
引用 网友A:

又学到了一招:D

网友F:
泄放电阻

楼主:
阻值怎么选呢?

网友G:
1K-47K

前级可偏大点,后级应偏小些。

网友B:
Iceo由Icbo引起,电阻是为后者提供泄放通路,避免其流经发射结引起更大的Iceo
引用 网友D:

电阻接在射极,怎么感觉这个Icbo的泄放通路会经过发射结呢?
漏电流跟常规电流的流经途径不一样吗?

楼主:
R2是Q2的泄放电阻,R1是Q1的泄放电阻吗?

楼主:
如果穿透电流过大,会对三极管产生什么影响呢?

网友B:
对三级管的静态工作点会产生影响,还有管子的热损耗肯定变大,这样效率就低了

网友H:
这里高手真多啊

网友I:
楼上,请问是哪本书上截的图呀?

网友J:
偏置
-----------是不是看到这几个字很无耐?事实他就是偏置.

.如果没有电阻.理论上VBE为输入电压平分.但因为工艺等问题,结果不是, IBq3+IEq3就会全部灌到IBq2中, 任何一级的VEB以及Q1的E极负载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反馈到输入端.

有了R2/R1后. 三个管基本上就是射极跟随式.
IBq3+IEq3在R2上反应为U后,驱动Q2
任一管间的变化不会直接影响其它管的工作-------只是不直接影响,但还是有的.
如果解决不了,先作为:缓冲   理解,以后有空了再重头复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