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颖的lcd程序,请给注释一下

楼主(2010-10-16):
Byte code   LCD_TAB[] = {0xBE,0x06,0x7C,0x5E,0xC6,0xDA,0xFA,0x0E,0xFE,0xDE,0xEE,0xF2,0xB8,0x76,0xF8,0xE8};
Byte xdata SEG[32] _at_ 0x1E0;
Byte xdata LCD_Buf[32];
Byte xdata LCD_Digit7Seg[5];
Byte xdata LCD_Digit7Mask[5];
Byte idata gBLCD_ItemSelect;

看中颖的lcd程序,请给注释一下,都是什么意思  0x1E0什么地址?外部的?

请高手给注视一下这几句,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哪棵IC,我猜测一下
0x1E0-----------》LCD RAM的地址
LCD_TAB-------》LCD 8段码显示的查表表格
其他的不知道了。

楼主:
中颖下载的  79f32  芯片的  led demo  ,看到的,

我们想用79f166 芯片 ,所以看看资料,没有写过段位的lcd ,没有用过带lcd驱动的芯片,

所以没看太明白

网友A:
现在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