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产生多路pwm

楼主(2010-10-16):
怎么用avr的一个定时器的产生多路的pwm呢

网友A:
看你要的是什么信号,一个定时器可以从不同的IO输出不同的PWM,主要看你的PWM是什么

楼主:
就拿avr 定时器产生的快速pwm举例来说吧

网友B:
是用来驱动蜂鸣器或者马达等器件?

网友C:
慢慢来,我刚开始学。:)

楼主:
我就是想在同一时刻让8个led等的亮度不同 这就是我的目的

网友:
我想   用avr驱动电机的

网友D:
原理上是很容易嘀。
那看你要做多高频率的PWM。

楼主:
只要能看出8个led的效果就行了

网友D:
这要求很低,好办,设定时器50 us中断一次,对于8M时钟,可以执行400条指令,这足以完成多路中断服务程序。

PWM的分辨率设为255级,那么 50 us*255=12.75 ms 。变成直流控制RC时间可取10倍以上,12.75*10=127.5ms 反应速度可以做到少于0.15秒。当然对于LED亮度控制,可以不经RC滤波,那么反应速度就是12.75 ms 比液晶电视的刷新速度还快。

爱玩多少路,就在中断服务中设定多少个宽度计数器。
PWM周期控制共用一个计数器--->计数到255置所有PWM输出脚高电平。
宽度调整分别用各自的计数器--->分别置对应的PWM脚低电平。

楼主:
我自己先试试  不行再找飞船  用avr的感觉就是屡试不爽

网友E(2011-02-14):
用同一个Timer产生的时基,将时间刻度划分不一致不就可以达到目的吗,这个很普通啊:sleepy:

网友F:
OCRnA和OCRnB设置不同值就可以实现。规格书的PWM部分讲的挺清楚的。

网友G:
用中断啊

网友:
定时器控制IO输出

关键是频率频率!!:lol

网友H:
过两天试试!

网友I(2011-07-03):
说这么多,直接上程序吧

网友J(2013-11-06):
引用 网友C:
慢慢来,我刚开始学。

我也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非常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