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串口接收,请教。。。

楼主(2010-10-16):
我是刚刚接触stm8
自己焊了块板
今天调试串口就是不行,可以接收到但是是乱码
我用的是它官方的固件库
下面是例程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dio.h"
main()
{
                    /*High speed internal clock prescaler: 1*/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UART1_DeInit();
        /* Configure UART1 */
        UART1_Init((u32)1152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TXRX_ENABLE);
        while (1)
        {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n\rUsart is ready!\n\r");
        }
}

#ifdef 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16 line)
#else
void assert_failed(void)
#endif
{
  /* Add your own code to manage an assert error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不知道为什么能接收到,但是乱码
串口助手设置都是对的
我用的是STVD

}

网友A:
波特率,115200?

网友B:
先用示波器量一下你输出的波形,看看你的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C:
先用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D:
的确有点奇怪

楼主:
问题解决了,什么都没动,好了

网友B:
那就是你上位机这边的串口或是没有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