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下光驱.*币30.00赞助!

楼主(2010-10-16):
光驱(12v),通电能直接弹出(按一下开关就会弹出(微动)。每二次在通电缩回. 要求操作简单点 联系QQ6733069

网友A:
用一个三极管,,“按一下开关就会弹出(微动)”那个开关按下是接的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用换成一个三极管做开关,接通电源以是一个信号做基极,,可以参考一下电视机里的开关机静音电路,

网友B:
光驱就有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