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10-16):
一端是单片机,另一端是电脑,带屏蔽的双绞线,与电脑相连首先通过485转232的转换器。
当距离在5米以内一切正常,驱离在100米的时候,前三天通信正常,三天以后就不能正常通信。
单片机终端接有120欧姆电阻。
请教大家,会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屏蔽线没有接大地吗?

网友A:
除非比较恶劣的状况,一般100米不加匹配电阻也没事啊,

拿示波器瞅瞅,乱猜净耽误时间。

网友B:
周立功RS485协议指南 44页 0.6M
RS232/RS485/RS422通信设计指南 34页 1.7M

网友C:
232转485在距离近玩玩还行,远了不好使,借PC机的电源吧(功率不足),最好自己加个电源给它供电。

网友D:
232驱动线只能接10米左右。 485线能接1000米。120欧电阻是加在485芯片出来以后的信号线最末端(远离485芯片端)。绝对不是屏蔽线的问题,我不用代屏蔽的线,接700多米一样很稳定。
你这问题没描述清楚,不好分析。 单片机有问题没?

网友E:
232转485是不是串口窃电?
单独供电试一试。

网友F:
最好是用单独供电的485转换器,电脑本身带的485转232的转换器驱动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