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2010-10-16):
不知道是哪的故障,大家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吧?

楼主:
是不是单片机少了啊?

网友A:
很有这个可能,MSP430少了,导致没有响应,也就下载不了程序了。

网友A:
不过也有可能是仿真器坏了啊,下载失败后,什么提示信息啊。

网友B: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按下面的思路进行查看:
1、仿真器的2、4脚电源
2、复位脚的RC电路
3、是否是SBW模式
4、JTAG复用引脚时注意外部电路的影响
5、外部有功率较大的器件,当下载时造成外部电路的功耗较大
6、JTAG线不能太长,一般在20CM以内比较合适
7、如果是USB 的仿真器还要注意USB 线不能太长,使用笔记本的还要注意 USB 上不能连接太多的负载

网友C:
lz把下载失败后的提示信息贴出来吧

网友D:
五楼感觉很到位,顶下~~

网友E:
不会电路有焊连的地方?

楼主(2010-11-22):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按下面的思路进行查看:
1、仿真器的2、4脚电源
2、复位脚的RC电路
3、是否是SBW模式
4、JTAG复用引脚时注意外部电路的影响
5、外部有功率较大的器件,当下载时造成外部电路的功耗较大
6、JTA ...
引用 网友B:

5楼的方法比较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