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程序求解释

楼主(2010-10-16):
void main()
{                                        刚开始学习AVR,对一些基础性知识,不太理解
   uchar k;-------将此句放到PORTD=0XFF;后为什么就编译不过去了啊,
   DDRD=0XFF;//设置PD口为输出
   PORTD=0XFF;

while(1)
   {
   for(k=0;k<8;k++)
   {
   PORTD&=~BIT(k);
   delay(500);

   PORTD|=BIT(k);
   delay(500);
   }
   }
}

网友A:
C语言不能边写语句边定义变量,你的问题与AVR没有任何关系,提刀杀你的C语言老师去。

网友B:
这个与使用的编译器有关。

网友C:
ICC的编译器只能把变量定义在每个函数的最开头,其它的编译器不是这样的!

网友D:
记那么多规则干嘛,能编译通过就接着写,不通过就改写呗。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不是ICC AVR一家的,好多是这样的,好像C语言规定的:定义变量必须在函数开始,不能在中间
C++好像能随时定义(以前在哪儿看过,如果记错了,请一笑而过)

网友F:
PORTD&=~BIT(k);需改一下

网友G:
C语言根本没入门啊。

网友H:
哈哈,我写C还从没试过在后面定义的,还真不知道这个问题,飘过.....................

网友I:
C89标准要求变量定义必须在程序块的开头,而C99标准允许变量定义在作用域内,访问变量语句之前的任何位置。

网友D:
还是10楼 john_lee 老兄功力深厚。知其所以然。

网友J:
习惯就好

先定义再使用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定义变量必须在函数开始,不能在中间

网友K:
这个貌似在avr单片机中所有的变量都要在程序最开始的时候定义的

网友L:
改成这样试试,不放在开头应该也行:
void main()
{                                        刚开始学习AVR,对一些基础性知识,不太理解
   DDRD=0XFF;//设置PD口为输出
   PORTD=0XFF;
     while(1)
     {
           uchar k;-------将此句放到PORTD=0XFF;后为什么就编译不过去了啊,
       for( k=0 ...
     }
}

网友M:
好像IAR可以的,大哥非要中间定义就用IAR吧

网友N(2010-11-19):
IAR 当然可以,局部(临时)变量就是用了再定义,用完就扔吧!
有过就知道IAR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