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 光电鼠标 有啥用?

楼主(2010-10-16):
最近鼠标坏了.. 俩鼠标 一个总双击  另一个单击特迟钝..单击三次能有一次好使.. 不知道 各位有没有啥想法? 要修的话..咋修呢?要不就 拆拆件儿 能做点啥啊?

网友A:
呵呵  “另一个单击特迟钝..单击三次能有一次好使.. ”应该是按键失效!把另一个的按键开关换到按键失效的那个!

网友A:
也可能是鼠标的壳上的按键卡到什么地方了!检测一下!

楼主:
我拆开看了 之前也没拆过鼠标 拆了才发现 鼠标咋做的这么粗呢..元件焊的烂糟的.这俩鼠标 不是一样大的..    换有点费劲啊...

网友A:
呵呵 只要按键开关一样大就行了,拿烙铁焊上!

网友A:
你先用螺丝刀把按键开关短接一下!看故障消没消失如果消失就是按键或壳的事!否则是电路板的事!

网友B:
双击的哪个买个微动开关换上应该就可以了,迟钝那个没遇到过

网友C:
每个鼠标里面有三个按键,这三个按键是一样的,你有两个鼠标,说明你有六个按键,坏了两个还有四个好的,你有电烙铁的话,用好按键把坏按键替换掉就好了

网友D:
换按键就OK啦

俺的滚轮编码器挂了,而且这个滚轮编码器还不是那种普通的,taobao上只找到一个卖家,这玩意本身不贵,快递太贵

网友E:

做个机器鼠~~~

网友:
左键用的频繁,经常坏掉,
可以使用中键替换之。
再坏掉后,用酒精泡泡还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F:
买个微动开关换了就好,一块钱的东西
更简单的是并联电容硬件去抖
电脑圈圈在坛子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G:
坏的 光电鼠标 有啥用?  摆在墙角吓唬真老鼠,再不老实就是这个下场,哈哈哈。。。。。。。

楼主:
o ..谢各位了.. 我修了修..好点了..

网友H(2010-12-02):
坏的 光电鼠标 有啥用?  摆在墙角吓唬真老鼠,再不老实就是这个下场,哈哈哈。。。。。。。
引用 网友G:

真强大!!

网友I:
双击那个,做个硬件消抖,怎么个消法,很简单,自己想吧;
迟钝那个,把按键拆下,再把按键分解开,用酒精洗一下就ok了。

网友J:
谁能告诉我滚轮是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K:
俺的鼠标每次都拆开扳弹片然后再装回去,都用了6年了。。。嘿嘿。打CS比较猛的时候,一个星期得扳一次。

滚轮式编码器

我CA,丽丽的鼠标连滚轮都换?

网友L:
Re:
谁能告诉我滚轮是什么原理,谢谢!!
引用 网友J:

——去搜索“编码器 原理” 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L:
俺的鼠标每次都拆开扳弹片然后再装回去,都用了6年了。。。嘿嘿。打CS比较猛的时候,一个星期得扳一次。

滚轮式编码器

我CA,丽丽的鼠标连滚轮都换? ...
引用 网友K:

——还“每次都拆开扳弹片”?咋就没想过找个好点的开关换上去呢?

网友M: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电子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