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一下学习高频电子的意义,我是新手

楼主(2010-10-16):
大家都知道高频电子是通信专业的基础,对于非通信专业的人学习高频有多大意义呢,我是自动化专业的,只是想对高频电子有一定的了解,最近在看高频电子,书看得快一半了,虽然感觉很有用,但学习高频要花很多时间,有点纠结啊

网友A:
re LZ:

学习高频电路(电子可能涉及器件多些)至少在下面几方面有好处。

1)如你所言,它是通信(特别是现代通讯)的基础。同时也是现代高速信息处理系统的基础。

2)可以让你反观低频电路中被忽略的东西,如:器件或电路间的电磁耦合、导线长度与分布和器件非理想性等一系列低频中不予考虑的因素。

学习高频电路,首先要考虑的是器件的等效模型不再是如低频那样简单且理想化,通常会引入一些分布效应(附加一些电容或电感)。如此使电路变得少许复杂些。但这不是重点。高频电路的重点是信号的传输上。由于高频信号的波长较短,可类比于导线长度,如此一来则必须考虑信号的波动特性。信号在导线中传播的波动性表现为电压和电流的关系不再任意,而必须遵循一定的比例关系,此比例就是传输导线的特征阻抗。如此便引入了传输线的概念。如果能把传输线理解透了,高频电路基本就入门了。然后涉及到的是各类匹配的问题,这是高频电路的重点。

原则上说,高频电路不比低频难多少,关键是抓住其特点。当然,学习高频电路必须多实践,这方面可能还需要适当的测量仪器工具的支持。这也许是自学高频电路的难点。

网友B:
花时间是必须的

网友C:
高频,高频,哎呀呀

网友D:
其实还是认为每个学电子的人都应该补上高频电路这门课,这毕竟是当年电子技术最早应用的一个领域
21IC里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这方面的基础理解不够,没有建立起分布参数的基本概念,不明白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楼主:
嗯,感谢各位的回答,收益匪浅,我还是决定把它看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