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6.3V 1A 的线性稳压IC

楼主(2010-10-16):
如题,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6.3V的比较少,6V的应该有吧。

网友B:
普通3端稳压IC的ADJ版本就是。

网友:
如果是新手,给你个型号:LM317

网友C:
可调的DC-DC转换,但是匹配电阻要配好。

网友D:
用LM317可调输出,方便的很啊。

网友D:
楼上的办法也可以,只是稍微复杂了一点点。